[求助] 刚学dc遇到一点问题,请高手指点,3Q

楼主(2013-11-23):
刚学dc几天,这几天一直在看相关资料,然后随便拿个程序想跑一下。用2中方法,一种就是dc_shell-t这种输入指令的,另一种是design_vision可视化窗口的。问题是用第一种方法总是找不到link库,用可视化窗口,很方便可以设置相关的路径和库,没问题。我传了几张截图,希望可以帮助我把问题描述清楚,我猜测可能是setup文件写的不太对,各位路过帮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setup       这是第一种方法的错误。还用了vision第二种,应该成功了 这是design_vision对应的shell中的显示,link成功?找到了库?.JPG link后状态栏的显示,是不是link成功了?.JPG design_vision 中link design后的结果,弹出来的选项.JPG design_vision search_path 3个路径。。.JPG design_vision  我刚接触dc,可能这种问题有点弱智,但是对我真的很重要,大神给看看啊。3Q0.0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是按问题发生的顺序发上来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图有点乱,应该能看懂吧,见谅

网友:
你看的文档不对,真想学的话看UG,论坛上的synopsys家的SOLD或者galaxy文档肯定要有一分
tcl命令写法是
set var valu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我会努力学习的

网友:
找不到link_library说明你的search_path下没有,要么在search_path中加入库的路径,要么在设置link_library中加入路径。你在dv界面下应该可以看到执行的什么命令复制到脚本里面去不就得了!

网友:
link library要在read verilog之前就设好

网友:
其实你上面传的图确实有点没看懂,但是出现上面问题有两个原因:
1、你启动DC工具的时候是在和SETUP文件一层吗?这点很重要;
2、就是你肯定是link库的路径不对,你最好是写绝对路径,确定能找到;
解决方法其实楼上有位说的很对,你看看DV上执行好之后的路径是什么,看看有什么区别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各位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正准备入手DC

网友(2018-03-20):
厉害,我也是个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