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说sigma-delta ADC高阶单环结构使用了巴特沃斯滤波器的设计方法

楼主(2013-11-23):
为什么说sigma-delta ADC高阶单环结构使用了巴特沃斯滤波器的设计方法,那么mash结构不能使用这个方法呢?那么mash结构的各个系数要如何确定呢?

网友:
我设计的方法是用sdm的传函去拟合synthesizeNTF得到的传函,这样的设计方法应该也适用于mash的设计。
当然也可能存在不能完全拟合的矛盾出现。因此要推导试试才知道

网友:
1.主要原因是保证环路的稳定性,需要在最大带外增益和稳定性之间进行折中。
2. 用MASH,你就要得到最大的噪声整形功能,所以你想要传递函数变成(1-z^-1)^n这种形式,因为每一级只要是2阶或是1阶,那么稳定性是保证的。如果你每一级都使用多比特量化器,那么每一级的系数都是固定的。如果第一级用2阶反馈结构,那么一个积分器系数是1/2,第二个是2。级间耦合系数也是固定的。这个基本上都是ISO流程了。
3. MASH结构,如果你使用单比特量化器,那么系数的确定主要取决于3方面,第一:保证每个积分器有合理的输出摆幅,便于你在特定电源电压下设计运放,就是要做dymanic range scaling。第二:级间耦合要保证在modulator在大,小信号的条件下尽可能有最大的SQNR。第三:你确定的积分器系数要简化noise cancellation logic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