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5141 centos x64使用问题

楼主(2013-11-23):
请问各位,把32位机器上的5141打包,放到64位的机器下解压,能正常使用么?我现在把32位5141打包放到64位CentOS6.4上,配置好了之后,发现报的错误是error when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t.so.6 :wrong ELF class: ELFCLASS64.
查了一下说这个是因为64位的系统使用32位的软件不支持造成的。
不是说5141的支持32和64位么?应该如何设置呢,求大伙给点帮助!!~

楼主:
找到原因是,是因为软件需要32位的库,而我soft link的不是,所以报错了。希望对其他人有用。
一定要安装32位的库,比如libXt.so.6,centos下用yum install libXt*.i686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2018-03-06):
顶一个,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2019-10-30):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是,是因为软件需要32位的库,而我soft link的不是,所以报错了。希望对其他人有用。
一定要安装32 ...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