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个电路图是用什么schematic软件

楼主(2013-11-23):
电路用Hspice仿真,电路图有什么画的呢,或者Hspice配合什么电路图软件呢?

网友:
win环境下,我一直采用hspice+ltspice+spice explor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网上Itspice教程大多关于系统级仿真,如何与Hspice 配合的东西较少

网友:
很像 spectre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想把hspice内置到电路图软件中直接仿真吗? 就像cadence+spectre那样? 这个在win环境下,我不知道有什么软件可以。ltspice可以用来仿真MOS管级别的仿真,但对hspice的库支持不好。所以我通常只是用ltspice搭建schematic,然后导成spice网表,利用hspice仿真,再用sx查看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用ltspice来画电路图和层次化管理,来生成hspice的网表,这样做比直接输入省不少事,更加直观
再次谢谢您的详尽指导,受益匪浅
追问
那么,hspice的lib文件中的基本器件,比如MOS,BJT,RES等需要自己建一个symbol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PIN以及线的连接点,确实很像Cadence的composer

网友:
大概只有 Cadence composer 才有那種 PIN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都已经内置了,直接调用就行了。动手实践下吧,软件很小,操作也很方便

楼主:
自己搜了写教程,按照下面的教程,动手实践也一下
http://www.vlsi.itu.edu.tr/ituvlsi/webs/courses/undergraduate/ELE322/course-database/student-groups/ltspice-tutorial
感觉很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自己做着玩时候用一下,做大项目还需像cadence的composer好的层次化的创作和管理软件

网友:
一直使用Cohesion schematic editor来编辑电路图,使用HSPICE来仿真。
没有做过很大的工程,遗憾。
Cadence实在太贵了,估计没有几家IC设计企业买得起。

网友:
这个是windows下的visio画的吧,一般论文里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