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ISE生成的门级网表对芯片有没有特殊要求??

楼主(2013-11-24):
请教各位大神:现有一个ISE中V6芯片生成的门级网表,在别人调用该网表时是不是只能选择相同的芯片才能正常使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一定相同,但是肯定有特殊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什么特殊要求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的网表调用的器件内部的硬核,或者规定了位置。。。这些都要确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如果我调用的时候选择相同的器件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只要架构一样的器件 就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大人,学习了

网友:
我用altera的FPGA, 如果选择的芯片不一样,网表是一定不一样的。我猜XILINX也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