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3-11-24):
我在用Quartus II 13.1的Modelsim-Altera仿真的时候,总是出现这样的错误(如下图所示),不知如何是好,请大神赐教,小弟非常着急!!!

网友:
好像是文件夹名字有空格,然后tcl command不识别。
试试:
1):更改文件夹名,去掉中间的空格。
或是:2):在空格前加入tcl的特殊符号:“\”,写成Quartus\ pr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