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ertion 问题

楼主(2013-11-24):
本人才开始学习assertion,今天编写一个assertion的时候,老是编译通不过,具体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 / 1ns
module ldo_1p8_assertion(
    input       ldo_pd,
    input       rstb_3v,
    input   real    ldo_out
    );
parameter delay_ldo_pd_check = 5;
reg sample_clk;
always  #100  sample_clk  = ~ sample_clk;
initial begin
    sample_clk = 1'b0;
end

property ldo_pd_assert;
@(posedge sample_clk )

    (rstb_3v) |->
    if (ldo_pd)
    ( ##delay_ldo_pd_check (ldo_out < 0.005))
   else
    ( ##delay_ldo_pd_check ((ldo_out > 1.795) && (ldo_out < 1.805)));

endproperty

ldo_pd: assert property (ldo_pd_assert)
            else
            $display("Assertion ERROR: the ldo_pd_assert has been failed at the time @%t",$time);
   cover_ldo_pd_assert: cover property (ldo_pd_assert);

endmodule

用irun 来进行编译的时候,老是报错:
file: ldo_1p8_assertion.sv
    if (ldo_pd)
ncvlog: *E,BOOLOP (ldo_1p8_assertion.sv,23|13): Expected a verilog expression as operand to property if/else operator.
        module worklib.ldo_1p8_assertion:sv
                errors: 1, warnings: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更改了代码好多遍,试验了好多次,都要报错。

急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你的if别写在里面啊, 他们认不出来啊, 试试:
if (ldo_pd)
   (rstb_3v)  |->  ( ##delay_ldo_pd_check (ldo_out < 0.005))
else
   (rstb_3v)  |->  ( ##delay_ldo_pd_check ((ldo_out > 1.795) && (ldo_out < 1.805)));

网友:
##delay_ldo_pd_check 放到if/else 前面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把延迟放到前面去,功能就有点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括号把if else里面的括起来,就可以了,谢谢啦!!!!!!!!!!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