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中为什么需要如此复杂的错误检测和处理功能?

楼主(2013-11-24):
求问各位,PCIE中为什么需要这些错误检测和处理呢?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错误情况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链路速度高了,出错的几率多了,而且出错有可能是外界,有可能是时钟等多种情况,,,,有这么多不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觉得错误处理部分都挺复杂的。。也不知道出这些错误具体是因为什么;现在还在看理论 没有接触项目;有点抽象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部分错误在 物理层和数据连路层就处理了,不需要我们操作,还有少数几个错误是需要我们处理的,当然你也可以忽略这些,直接操作,一般情况下不影响使用,除非是恶劣环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