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reeRTOS任务堆栈分配问题

楼主(2013-11-24):
最近在学freeRTOS,遇到一个关于任务堆栈分配的问题:
在创建一个task时需要预分配栈空间,这可以使用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这个函数,我看到http://www.freertos.org/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html这上面是这么用的:

void vTask1( void * pvParameters )
    {
    unsigned portBASE_TYPE uxHighWaterMark;
        /* Inspect our own high water mark on entering the task. */
        uxHighWaterMark = 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 NULL );
        for( ;; )
        {
            /* Call any function. */
            vTaskDelay( 1000 );
            /* Calling the function will have used some stack space, we would
            therefore now expect 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 to return a
            value lower than when it was called on entering the task. */
            uxHighWaterMark = 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 NULL );
        }
    }

请问一下前后两个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分别测出的是这个任务的什么使用空间呢?

网友(2014-03-30):
这个函数测出的是当前任务栈空间的剩余空间,任务的栈空间可能存储着自己的C语言函数调用的上下文,或者该任务正在运行时发生中断时刻的任务上下文,原则上中断单栈(CPU中断使能并且只有一个栈指针)系统程序在运行的时刻无法判断是否会栈溢出,这个函数的作用是提供给任务代码一个栈空间余量的指示,必须配合任务的其他逻辑才能完成一定的目标,比如减小栈溢出的可能性等。栈空间以及TCB等的分配是在任务创建的过程中做的,而绝非在任务代码中做的,具体的分配方法不同的port不同,一般是直接采用C标准库的mallo等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