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看看这个变频电路有没有难度?

楼主(2013-11-24):
混频单元的设计参数为:

l
下变频:将载频1.2GHz的射频信号下变频至0中频

l
上变频:将0中频的回放信号上变频至1.2GHz载频,增益可变

l  中频输入输出信号带宽分六档:20,80,160,320,520,600MHz,可数控切换

小弟第一次接触工程,还请达人指点!

网友:
指标描述不清楚,带宽六档怎么切换,都零中频了还有带宽么?

LO要做变频控制?

网友:
给出的指标有问题,数控衰减器怎么切换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