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在hfss仿真微带滤波器导出dxf的问题

楼主(2013-11-24):
在hfss12仿真一个微带滤波器,Modeler->export,将它模型导出dxf格式,想在cad或ads打开,但是导出后在两者打开都是二维的(仿真的地面)。三维图如下:显示二维平面如下: %QI~F](4IFFRP9RK0}6PA1M.jpg
而且目前在ads打开有问题,lay格式文件创建不了。
求大神指导

楼主:
指导指导啦 自己顶下

网友:
这个你在反面有DGS结构的话好像不行,DFX只支持平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应该怎么弄呢 想导出 做pcb板

网友:
三位导出来确实只有平面结构,可以在CAD中把高度自己生成或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