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电流噪声仿真问题

楼主(2013-11-25):
大家好,
我在使用cadence spectre 做输入电流噪声仿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高频下电流噪声要比低频噪声大。我已经把1/f噪声系数添加到仿真库中。
[For NMOS model, add the following to the end of your model :
KF=0.276E-25 &
AF=1.53 &
)
For PMOS model, add the following to the end of your model :
KF=0.466E-26 &
AF=1.61]

原理图和仿真结果见附件。在noise 分析中,iprobe为输出,Iin为输入电流源,Iin的DC值设为10nA提供电流偏置,AC magnitude设为1.

网友:
这样的开环接法,we2点和net025的直流电平如何确定?

网友:
电路正确?看不懂

楼主:
电路正确?看不懂
引用 网友A:

是正确的,叫current converyor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不就是个gain boost 的current source嘛

楼主:
回复  hyleeinhit

这不就是个gain boost 的current source嘛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不过这个问题我已经想清楚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2019-04-22):
引用 楼主:
不一样的,不过这个问题我已经想清楚了,谢谢你的回答。

您好,能否告知下是什么原因?另外想请问下输入噪声受什么影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