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代码可以这样写吗

楼主(2013-11-25):
if rising_edge(sys_CLK) and ( sys_CSn = '0') and ( sys_WRn = '0') then,这个代码中可以这样写吗?怎么都没见过!如果这样写跟在时钟采样内部判断sys_CSn ,sys_WRn 的条件,二种综合起来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学习下电路实现,不要用软件的思维去理解HDL语言。
一个寄存器,有时钟端、复位/置位端、使能端、D输入、Q输出,弄明白你的信号最后布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不应该那样写,看到这样写,我就问问这样写与条件判断写在时钟事件判断内部是否是一样的!不然干嘛不在时间判断内部写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综合的话可以找个工具试试,
当然肯定不推荐这么玩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仿真,可以随便点,意思到了就行,这应是仿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