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soft问题

楼主(2013-11-25):
HFSS与Q3D总是出现making initial mesh on local mechine。
然后就停在那了,什么情况。。

网友:
上传HFSS工程文件我帮你看下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不够?

网友:
内存不够啊,这两个软件很耗内存的。建议你先把模型切割到最小,这样也许能过,或者就只能去服务器上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