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utput Transition Time cal in PT ??

楼主(2013-11-25):
Dear All

以下是PT report_delay_cal跑出來的結果
另外底下有lib內片段的資料
請問output transition是如何計算出來的呢
這結果是astro計算出來的2倍,真不知是怎麼搞的

感謝了

From pin: ***/U31/A
To pin:   ***/U31/Y
Main Library Units:  1ns  1pF  1kOhm

Library: 'ss_1p62v_125c'
Library Units:  1ns  1pF  1kOhm
Library Cell: 'NOR3XLM'
arc sense:                       negative_unate
arc type:                        cell

   Calculation  Rise   Rise      Fall   Fall      Slew      Rail
   Thresholds:  Delay  Slew      Delay  Slew      Derate    Voltage  Temp.
   -----------------------------------------------------------------------
      from-pin  50     30->70    50     70->30    0.500     1.620    125.0
         to-pin  50     30->70    50     70->30    0.500     1.620    125.0

   RC network on pin '***/U31/Y' :
   ------------------------------------------------------
   Number of elements = 10 Capacitances + 9 Resistances
   Total capacitance  = 0.029190 pF
   Total capacitance  = 0.029190 (in library unit)
   Total resistance   = 0.176340 Kohm

                              Rise        Fall
   ------------------------------------------------------------------
   Input transition time    = 0.249218    0.231808  (in library unit)
   Effective capacitance    = 0.029190    0.029190  (in pF)
   Effective capacitance    = 0.029190    0.029190  (in library unit)
   Drive resistance          = 32.574233    6.689080  (in Kohm)
   Output transition time = 1.789666    0.368313  (in library unit)
   Cell delay                    = 1.043993    0.283440  (in library unit)

rise_transition(delay_template_7x7) {
        index_1 ("0.1000, 0.1880, 0.3560, 0.6720, 1.2660, 2.3860, 4.5000");
        index_2 ("0.0002, 0.0007, 0.0024, 0.0078, 0.0245, 0.0773, 0.2435");
        values ( \
          "0.067, 0.077, 0.110, 0.202, 0.492, 1.455, 4.505", \
          "0.066, 0.077, 0.110, 0.202, 0.492, 1.457, 4.506", \
          "0.066, 0.077, 0.110, 0.202, 0.492, 1.457, 4.506", \
          "0.066, 0.077, 0.110, 0.201, 0.492, 1.453, 4.510", \
          "0.067, 0.078, 0.110, 0.202, 0.491, 1.455, 4.509", \
          "0.067, 0.078, 0.111, 0.203, 0.491, 1.451, 4.508", \
          "0.069, 0.080, 0.113, 0.205, 0.493, 1.455, 4.495");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还要查查delay_template_7x7的定义,index1和2哪个是cap哪个是tran。
猜测index_1 是cap,然后fanout cap=0.029190 落在表外了,用外推推出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版主的回答,以下是template的definevar1 = trans
var2 = cap
transition time實在是對不起來,不知哪邊有問題

lu_table_template(delay_template_7x7) {
    variable_1 : input_net_transition;
    variable_2 : 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
    index_1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index_2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

网友:
回复 楼主:
    跟slew derate有关。对于lib中定义上升时间为30-70%的,一般会加slew derate为1/2来模拟10-90%的slew,亦即在查表得到slew的值上乘以2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結果是astro計算出來的2倍"是因为astro中没有设这个derate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版主回答

一般derate是lib自帶出來的(至少在PT中是這樣)

ASTRO也是吃同樣的LIB,我想在DERATE這方面應該也是沒問題

待我詳查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