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关于低通RC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3-11-25):
在做D类功率放大器,想把输出端的方波通过RC低通滤波器反馈到输入运放,输入信号是10KHZ,三角波发生器是300KHZ,按照f=10khz,计算的RC的值,用了三阶RC,但是输出的波形感觉没有滤干净,而且由于运放有直流偏置,在RC的输出端加上了直流偏置,输出基本成为一条直线了,求大神,RC滤波器的RC要怎么重新确定,还有按个直流偏置要怎么做?图片上面那个粉红色是一阶RC的输出,绿色的是二阶输出。

网友:
无源RC fiter 能做出3阶filter来?

网友:
可以啊,只是有比较大的in-band attenuation

网友:
    嗯,确实可以是-60dB/dec,但是要远远在-3dB bandwidth外了,所以我默认它不是3rd filter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如何减小in-band attenu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做一个active filter ,用butterworth 或者 chebychev

网友:
你的滤波器带宽10K的话,三阶对于300K的信号有个90dB的衰减,已经不错了。想衰减更大可以考虑吧三角波的频率提上去。其实class D的三角波频率用在1M Hz的很多。
另外在滤波器输出是不能够加直流偏置的,因为你的滤波器本身是无源的,驱动能力很弱。输出的DC电平由输入的DC决定。
一般这里不用有源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