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 PRBLEM WITH tetramax!请教大牛!

楼主(2013-11-25):
芯片开始后要经过两个端口(一个时钟(5MHZ),一个数据(100001000)),使得内部信号hier/y为一号才能进入测试模式,请问
如何在STIL中定义这一行为,从而产生test pattern?

楼主:
没人回复吗!

网友:
可以这样吧,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给,连续给9个周期,同时每个时钟信号为1时,也输入信号为数据的相对应的数值.

楼主:
多谢,现在setup信号对了,但到shift该信号又是X 了,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