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在设置顶层的时候出错 【已解决】

楼主(2013-11-25):
formality 在设置imp的顶层的时候出错。我用的脚本如下:
set design_name my_design
read_verilog -container r -libname WORK rtl_file_list
read_db target_link_library_list
set_top r:/WORK/$design_name
read_verilog -container i -libname WORK gate_file_list
read_db target_link_library_list
set_top i:/WORK/$design_name

在刚开始设置ref的顶层的时候出错,后来把db也添加进去,就可以了。现在在imp的是时候又出错了,两次添加的db文件是一样的,都是在DC的setup文件中导进去的db,请问是不是那个步奏出错了?

请问在formality哪里能看到更加详细的错误信息。

楼主:
这是由于在DC综合的时候出现unsolved的警告,没有及时处理。
原因是:在DC读入网表的时候使用read_verilog,现在改用analyze + elaborate读入设计,解决unsolved          的警告,formality里面的错误也解决了。

网友:
奖励50信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网友(2014-01-14):
很有用处

网友:
谁能送我点信元,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8-12-13):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按照您说的方式改了还是有该问题,请问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解决!是我自己的问题

网友(2020-11-02):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4-12-26):
你好,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