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erl如何简单高效实现查找多个关键词?

楼主(2013-11-25):
各位:      正在学习使用perl写脚本,在过程中,遇到一个查找关键字的问题,嗯,具体情况如下:
      我需要写个脚本将某个文件(log文件)中带有一些关键字(比如error、waring,fatal等)的行找出来。但是所有的关键字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从外部输入的(因为要提高灵活性嘛)。比如有时只需要找带“error”的行,有时候需要找带“error”和“debug_ER”的行。因此,我们是打算将这些外部输入的关键字都存放到数组@keywords中,然后逐一比对。
      麻烦是:如果关键字是固定的,我可以直接“

  1. if ($line =~ /Error|warning|fatal/) {...}

" 就行了,如果不固定,就成了:

repeat($#keywords){
    if($line =~ /$keywords[$i]/) {
         . . .
    }
    $i++;
}

这样的话,我觉得效率比较低,能有什么办法简单高效实现查找不定个关键词的功能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你不应该把查找放入到repeat循环中,而是先在repeat中把$line先处理好,再做相应的查找处理,其实和固定的差不多,只是多了一步将输入的拼凑成已知的。

楼主:
我在大括号中省略掉的处理其实是将$line push到一个数组中。没办法先处理再查找呀,而且同样绕不过查找不定个关键字这个坎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确定的key words:
   if ($line =~ /Error|warning|fatal/) {...}

可以改成
1-设定变量 $regexp="/Error|warning|fatal/"
2-查找   if ($line =~ $regexp) {...}
这种形式的话。

那么,对不确定个数的key words:
1-先由@keywords生成$regexp变量,似乎不难
2-查找   if ($line =~ $regexp) {...}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 没有想到要把所有的关键字作为一个变量,我只想到循环单个处理的办法。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