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遇到的问题(IO单元)

楼主(2013-11-25):
各位高手,请帮忙看看这些错误? 做lvs时候,我是用schematic电路图直接streamout生成网表,然后include工艺库里io的sp文件,然后按如下方式修改网表(添加几个与io对应子电路),其他地方没有改动。

但是结果出来,layout中有一些单元在source中找不到,如图
,

基本都是这两类错误。

还有个information说file:///C:\Users\gengliang\Documents\Tencent Files\619407120\Image\9DKB2PQ9PAVKSE0CX929%7D.jpg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网表的IO没有写对。

网友:
include 进来的与转的网表的IO没有对应。

楼主:
请教下,这个具体怎么对应,不是只要include 对应的sp文件,就可以直接调用其中的subckt了么?还需要其他什么设置么?

楼主:
网表的IO没有写对。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具体该怎么改呢,有什么指导意见么?

楼主:
这个我把单元库的sp文件里的vss 和vssd都替换为自己的地vssd,就通过lvs,可是erc还有错误。

网友:
同一个cell内的线名定义是名字对应的,外面调用的顺序 与 内部的pin顺序是按顺序对应的。一般要把调用这个cell的地方的pin名拷到定义这个cell内将原顺序替换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写到帖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