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1.1 使用VCS验证,如何设置

楼主(2013-11-25):
求助:

各位前辈,大侠,我是个UVM初学,最近在这里下了个UVM1.1的LAB,想用来学习UVM,但是把文件解压之后在.cshrc下设置了环境变量指向其bin目录。

但是后面有安装覆盖文件和编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按照VCS版本配置了,我用的VCS是 VCS-MX E-2011.03-SP1

希望能有前辈出来指点下,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下,真的很急

网友:
很简单吧,按照readme,把软件配置好,就可以跑了吧。。。。

楼主:
    readme 我也看了就是下面这个不太懂的,谢谢能具体指点下么

You must then obtain from your SystemVerilog tool vendor a tool-specific
distribution overlay. That overlay may be specific to the machine
architecture and/or operating system you are using. Make sure you provide
the output of the '$UVM_HOME/bin/uvm_os_name' script as well as the version
of the simulator you are using when requesting a UVM overlay from your vendor.

            % $UVM_HOME/bin/uvm_os_name
   IUS:     % irun -version
   Questa:  % vlog -version
   VCS:     % vcs -ID
Follow the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provided by your tool vendor for
installing the overlay in your UVM installation.

Note to EDA vendors: to support multiple tool-specific overlays in the
same UVM distribution, please locate any tool-specific files in a
tool-specific sub-directo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adme 我也看了,请宁能具体指点下怎么配置么,十分感谢!!!

网友:
这个是看你eda工具能支持的uvm自带的版本,当然你可以自己编译新的uvm。看工具手册吧,ius简单点,直接irun -uv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