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么创建pcell

楼主(2013-11-25):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公司要求会pcell,什么是pcell,怎样创建pcell,是不是通过edit中的hierarchy中的make cell 创建模块的方式就是创建pcell?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你说的make cell哈,入门的话你可以先看看cadence的pcellref文档哈,
pcell是个好东西,但是想做的好有点难度哦

网友B(2025-02-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pcell和CDF有什么关系呀,我看到PDK其实是一种PCELL,里面有CDF参数

那我自己做的一个PCELL不需要CDF参数也可以使用
CDF只是为了仿真吗?
自制的器件,层次和PDK一致不是也可以被识别为器件通过验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pcell和CDF有什么关系呀,我看到PDK其实是一种PCELL,里面有CDF参数

那我自己做的一个PCELL不需要CD ...

我自己回复一下吧,我看到单独做的PCELL,即使没有配置CDF参数,其实virtuoso也会提供一个隐式的CDF,并不需要自己去配置,这些参数可以提供在instance后进行parameter的修改,但是修改的范围有限,或者说这些隐式的CDF只能提供数值输入,同时没有约束条件,所以最好给他设置相关的显式CDF,也就是手动配置CDF参数;以我的理解,PCELL只是提供一个计算的过程,CDF参数配置更类似一个field,会保存参数以及对参数进行传参;不知道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