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基准电流源用hsim与spectre仿真结果不相同

楼主(2013-11-25):
RT,spectre仿真结束后,导出该模块的网表,用hsim仿真发现仿真的结果不相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三极管的模型有什么问题?
其中三极管面积又是怎么算的?有没有碰到过这类问题的大大神?谢谢!!

网友:
有多大的不同?
误差?%

网友:
hsim算法不一样,
最高精度比spectre的liberal还低

网友:
hsim不是用来仿真模拟电路的吧、、、

网友(2014-02-04):
真的很感謝樓主分享
謝謝~

网友:
hsim = fast spice ..
須要設準確度

跑很快時可能使用 look up table , or RC level model .會和SPICE
差異很大很大..

跑很準時會發現 跟 spice 一樣慢..
所以 fast spice tool
aditspice, finesim pro , hsim , nanosim  ultrasim 更早 starsim(avanti 有套)
如何設很重要

网友(2014-05-23):
可能是因为hsim仿真时pnp管的area没有删

网友(2018-07-14):
hsim算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