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摆放后snap grid问题

楼主(2013-11-25):
ICC中读入io约束文件,约束大致这么写的: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i_vdd0 -side 2 -order 1然后initial_floorplan后发现,site row 不在最小栅格点上(最小栅格点0.01),在0.005上,造成place后cell都偏离了0.005,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
是不是设置的选择上有问题,上tcl或者图片

楼主:
这是io约束

这是单元cell的pin和site位置,偏差了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