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Or SV display 如何让变量值等于系统当前时间

楼主(2013-11-25):
Hi, 请教各位大神,在Verilog 或者SV 如何实现一个定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的是系统的当前时间?例如,定义了一个real变量为sys_time,sys_time等于当前仿真时的系统时间5048,如5048=12*60*60+24*60+44=12:24:44,

以下方法除外

通过脚本得到系统时间,然后通过宏定义的方式传递。

网友:
监控时间值直接返回行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PLI?

网友:
可否让编译器获取当前系统时间?

网友:
PLI 或者DPI, C语言做好一个函数,在verilog里直接当task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