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S-51 串口通信

楼主(2013-11-25):
请问8051里面串口通信的工作方式1、2,为什么会有一个固定的16分频?分频之后,单片机在这个周期里都会完成哪些工作?

网友:
串口时钟一般是系统频率进行4分频或者16分频
这样一者方便IC内部的同步处理,二者可以进行多次检测并滤掉干扰信号。
前提是,系统时钟比较高,波特率比较低,目前用串口一般都满足这个条件,时钟是上M的,波特率是以K为单位

网友(2014-06-11):
對於 TX: 無需 16 分頻
對於 RX: 使用 16 分頻, 檢測出正確的 start bit & de-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