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大侠Calibre PEX寄生参数提取的问题

楼主(2013-11-26):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PEX可以提取寄生参数,但提取的MOS管的M数和F数错误,比如原来原理图电路中有一个MOS管的F数为2,M数为3,画完版图后PEX提取寄生参数后发现calibre中的MOS管出现6个,但每个MOS管的F数均为2,M数均为3,明显多了,所以后仿电流往往是前仿的6倍,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4-02-24):
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Pex设置中加入m=1,fingers=1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同样问题飘过

网友(2014-09-29):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2个seg=2的电阻并联,提出来4个电阻,每个都是seg=2,明细提取多了嘛。   请问,你说的pex设置是在哪里设置?

网友(2015-03-23):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5-07-30):
同问啊,捉急啊,三楼能不能说清楚点,最好有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calview.cellmap里面找到出问题的管子,添加
nil fingers 1
nil m 1
什么出错改什么

网友(2018-07-08):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4-09):
请教下具体怎么解决。孩子被坑死了

网友(2021-10-30):
请问有人会了吗?求解答

网友:
1.在自己所用的工艺库文件下找到calview.cellmap文件。
2.在文件中添加两个nil语句。
3.(有时还需检查下图中的cellmap File是否添加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