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13-11-26):
**warning** (C:\synopsys\Hspice_C-2009.09\ms018_v1p4.mdl:56)  model n18 device geometries will not be checked against the limits set by lmin, lmax, wmin and wmax. To enable this check, add a period(.) to the model name(i.e. enable model selector).
请问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
只是个警告,可以忽略。
如果一定要解决。把最后一句话翻译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解决,但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翻译最后一句,在model name上加句号(.)

网友:
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对你的管子的长宽比是否在允许范围内做检查。
你自己找到Foundry对管子给出的最大最小尺寸检查一下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究竟设什么原因导致不能检查呢,能不能让它有检查的功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b 'C:\libs\ms018_v1p4.lib' TT
.option captab
M1 vd vg 0 0 n18 w=1.8u l=0.18u
改成:
.lib 'C:\libs\ms018_v1p4.lib' TT
.option captab
M1 vd vg 0 0 .n18 w=1.8u l=0.18u

这样仿真报错,是这么改吗?我是新手,请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一般是n18.xxx,这个xxx是什么你要查lib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XXX是什么样子的,能够举个例子吗?

lib里面的部分内容:
.INC 'ms018_v1p4.mdl'
.ENDL  TT

ms018_v1p4.mdl 文件的部分内容:
   .model n18 nmos+LEVEL    = 49
*
* GENERAL PARAMETERS
*
+CALCACM  = 1
+LMIN     = 1.5E-7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每个lib不一样。如果没有,估计就是你的lib不支持limits che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应该是这个有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