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求generate clock 带count 的资料

楼主(2013-11-26):
最近做CTS 遇到 一个design 有很多的generate clock 从一个FF1 (pre_clk1_reg/Q)  作为下一个clock的 source
与这个FF1想对应的还有一些count reg (pre_clk1_count_reg_0_ ,pre_clk1_count_reg_1_..... )

根据ICC , 应该给 这个pre_clk1_reg 和 pre_clk1_count_reg_*_ 设成一个skew group 在CTS阶段

但是我不仅发现了 从count_reg_*_/CK 到 pre_clk1_reg/D的timing path
同时也发现了     从pre_clk1_reg/CK 到 pre_clk1_reg/D 的timing path

这个skew 就很难满足。

求问各位大神有没有类似generate clock 的资料可以学习?
不是很理解这些count 和 这个FF1 之间的关系
CTS 应该怎么去平衡

多谢多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
    你的描述的应该是一个分周回路,并且这个count和pre的latency应该是不用平衡的。
    判断并没有什么硬的根据, 只是从你的描述来分析的。FF1是一个2分周,随后的count*是4,8,...,分周回路。
    这样的情况下,虽然FF1和count的是同一个clock source,但是FF1的D pin ⇒ Count的Q pin这样的path是不存在的。
    看一下电路的schamatic可能就会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再去study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report_timing 来报了一下这样的path
report_timing -from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v_ckd1_clk_pre_reg/CK -to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count_ckd1_vclk_reg_0_/D

Information: Some cells in the scenario are using inferred operating conditions.

* Some/all delay information is back-annotated.

#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as used for high fanout net computations.
        Scenario            : POST_CTS_SCENARIO
        Parasitic source    : LPE
        Parasitic mode      : RealRC
        Extraction mode     : MIN_MAX
        Extraction derating : 125/125

Information: Percent of Arnoldi-based delays =  3.65% on scenario POST_CTS_SCENARIO

  Startpoint: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v_ckd1_clk_pr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p1clk)
  Endpoint: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count_ckd1_vclk_reg_0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p1clk)
  Scenario: POST_CTS_SCENARIO
  Path Group: p1clk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Voltage
  ------------------------------------------------------------------------------------
  clock p1clk (rise edge)                                  0.0        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6        0.6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v_ckd1_clk_pre_reg/CK (DFFSX4M)
                                                           0.0        0.6 r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v_ckd1_clk_pre_reg/Q (DFFSX4M)
                                                           0.9        1.5 r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icc_clock308/Y (CLKBUFX1M)
                                                           0.3 &      1.9 r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icc_route_opt84/Y (CLKBUFX1M)
                                                           0.5 &      2.3 r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icc_route_opt83/Y (CLKBUFX1M)
                                                           0.4 &      2.7 r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icc_route_opt15/Y (CLKBUFX2M)
                                                           0.7 &      3.4 r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U221/Y (NAND2X2M)
                                                           0.4 &      3.8 f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U222/Y (OR2X2M)
                                                           0.3 &      4.1 f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U20/Y (NAND2X6M)
                                                           0.1 &      4.1 r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U258/Y (NOR2X2M)
                                                           0.1 &      4.2 f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count_ckd1_vclk_reg_0_/D (DFFRHQX4M)
                                                           0.0 &      4.2 f    1.08
  data arrival time                                                   4.2

  clock p1clk (rise edge)                                  1.5        1.5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3.8        5.3
  clock uncertainty                                       -0.3        5.0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count_ckd1_vclk_reg_0_/CK (DFFRHQX4M)
                                                           0.0        5.0 r
  library setup time                                      -0.1        4.9
  data required time                                                  4.9
  ------------------------------------------------------------------------------------
  data required time                                                  4.9
  data arrival time                                                  -4.2
  ------------------------------------------------------------------------------------
  slack (MET)                                                         0.7

report_timing -from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count_ckd1_vclk_reg_0_/CK -to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v_ckd1_clk_pre_reg/D

Information: Some cells in the scenario are using inferred operating conditions.

* Some/all delay information is back-annotated.

#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as used for high fanout net computations.
        Scenario            : POST_CTS_SCENARIO
        Parasitic source    : LPE
        Parasitic mode      : RealRC
        Extraction mode     : MIN_MAX
        Extraction derating : 125/125

Information: Percent of Arnoldi-based delays =  3.65% on scenario POST_CTS_SCENARIO

  Startpoint: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count_ckd1_vclk_reg_0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p1clk)
  Endpoint: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v_ckd1_clk_pr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p1clk)
  Scenario: POST_CTS_SCENARIO
  Path Group: p1clk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Voltage
  ------------------------------------------------------------------------------------
  clock p1clk (rise edge)                                  0.0        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4.3        4.3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count_ckd1_vclk_reg_0_/CK (DFFRHQX4M)
                                                           0.0        4.3 r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count_ckd1_vclk_reg_0_/Q (DFFRHQX4M)
                                                           0.4        4.7 r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U292/Y (XNOR2X1M)
                                                           0.2 &      4.8 r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U291/Y (NAND2X3M)
                                                           0.1 &      4.9 f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U281/Y (NOR2X4M)
                                                           0.2 &      5.1 r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icc_clock264/Y (OAI2BB2X8M)
                                                           0.1 &      5.2 f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icc_clock246/Y (INVX16M)
                                                           0.1 &      5.3 r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icc_clock134/Y (CLKINVX40M)
                                                           0.1 @      5.4 f    1.0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v_ckd1_clk_pre_reg/D (DFFSX4M)
                                                           0.0 @      5.4 f    1.08
  data arrival time                                                   5.4

  clock p1clk (rise edge)                                  1.5        1.5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6        2.1
  clock uncertainty                                       -0.3        1.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lkrst/u_clk_div/v_ckd1_clk_pre_reg/CK (DFFSX4M)
                                                           0.0        1.8 r
  library setup time                                      -0.1        1.7
  data required time                                                  1.7
  ------------------------------------------------------------------------------------
  data required time                                                  1.7
  data arrival time                                                  -5.4
  ------------------------------------------------------------------------------------
  slack (VIOLATED)                                                   -3.8

感觉是如我所描述的吗?

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弄懂了呢?
       ・ 根据这个timng report,回路大概是下面图的样子。(图太小的话放大一点吧。。不怎么发图,排版估计有点难看)

回路图

回路图

    □ 这应该是个2分周的回路,信号在在组合回路B处翻转。
    □ 其次,我之前的判断是错误的。pre/Q ⇒ count/D 以及  count/Q  ⇒ pre/D 都存在,并且是ture path。

    ■ 有下面几个点比较在意
        - 根据timing report, 周期为1.5ns算是高速了,可是组合回路B处有3.6ns的迟延,是否妥当?
           · 建议将整个分周的module建一个bounds固定,不要离得太远。
           · report1 和 report 2的cell delay差别很大
              - report1中的1倍的BUF有高达0.7ns迟延,而report2中的16倍INV只有0.1ns
              - 建议report时列出transition time ,capacitance ,crosstalk , derate值供参考,有违反先修正。
           · 当前的skew值有3.2ns, 在count/D  ⇒ pre/Q的path上是无法MET的
              - 建议CTS时做平衡。 useful skew慎用。

     □ 结论的话,
     - 虽然周期为1.5ns, 只要clock做平衡,latency做短(做不短也要保证common path较长), 应该是能ME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如此周到的回复,感激涕零 我先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我第一不会尝试将这些count reg 设成一个skew group。
如若不行 , 将这些count的reg 设成ignore pin 然后让它去修DRC violation插buffer 。

目的一样就是为了做尽量短的latency。

再次感谢 。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的真是贴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