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恒流源冲放电的问题

楼主(2013-11-26):
现在做一个项目,电压输入是25V,负载等效于阻容,电容周期性充电需要控制电压上升斜率(25V/2us),类似于恒流源充电(电流在2A左右,到25V时负载电流在200mA左右),周期性放电(25V/2us)。现在是在25V电压和负载间加MOSFET推挽电路,控制MOSFET的门级电压实现控制充电电流。但现在的问题是MOSFET功耗很大,请教是否还有别的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纯靠MOS管应该是无法控制恒流充电吧?
    功耗大会不会是你的逻辑没有加入dead time? 上下两个管子都有同时导通的状态?

楼主:
谢谢,我再仔细查查逻辑

网友(2014-05-16):
分析一下功耗来源,再具体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