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零负载时启动过冲问题

楼主(2013-11-26):
传统带Buffer的LDO结构。
调整管为PMOS。
在满负载电流(200mA)启动时,LDO输出正常
并且在启动后,零负载与满负载切换,输出电压也正常。
但是LDO在零负载电流时上电,会出现较大过充电压(能达到3.3V 即电源电压)。 这个过冲能保持很长时间。
Plot出PMOS调整管栅极电压波形,发现在过冲期间,栅极电压保持3.3V,PMOS应该是关断的。

**我自己分析的原因:
Plot了输入电流波形,发现启动瞬间有一个很大的瞬态电流给负载电容(3.3uF)充电,负载电容被迅速充电到3.3V,所以在零负载时对负载电容的放电速度极其缓慢,导致了这个问题。而满负载时放电电流较大,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想问下各位大神怎么解决这类问题。
PS:软启动什么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
你这个是由于上电启动时,一种负载无电容,有可能是耦合过去的
另一种负载有接合适电容,还出现上述情况,说明内部电路上电时部分开启了PMOS,导致输出过冲,由于零负载,所以电压降下来很慢。

增加软启动电路可以解决上述的第二种情况

网友:
其根本原因是启动后,环路响应速度远小于基准上电速度。猜你buffer输入位置有大电容或者误差放大器静态电流较低,总之2个方法:1利用软启动思想,将基准适当放慢。2提高响应节点的摆率。建议从2入手,同时还改善瞬态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为了提高增益,EA级电流较小,可能Slew Rate不够。我这的基准用的是理想电压源,也很有可能是我的上电太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我还得好好学习下软启动。学习了,Marked.

网友:
    你的基准换成实际的可能就不会有过冲了。

网友C:
软启动的思想 有什么入门的介绍呢?

网友(2016-08-30):
碰到类似问题,请教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2019-06-05):
引用 网友C:
软启动的思想 有什么入门的介绍呢?

软启动只知道一种,上电的时候先把功率管部分打开,一段时间后(输出已稳定),再把剩下的功率管打开。请问,还有其他的软启动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