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ID,HF与UHF孰优孰劣、孰是孰非?

楼主(2013-11-26):
最近在学习RFID,请教各位大侠,HFUHF RFID有啥区别,目前哪些应用较多?主要的标签芯片提供商有哪些?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富士通最多(还有2家之前也有少量应用,富士通应该是目前RFID市占率比较高的一家吧。他家的主要优势应该是标签和LSI芯片都直接内置FRAM(中文全称是铁电存储),而且系列比较齐全(貌似目前能提供FRAM产品和技术的只有三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大侠,HFUHF RFID的技术区别和世纪应用有哪些差异?如何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话题很难一言以蔽之——偶们当年小白时也有这类问题,你可以百度下这篇文章“高频与超高频RFID之争”(没记0错的话是这个标题),这个文章谈的很全面。其实目前HFUHF都有应用,侧重领域和性能上各差异。另外,你上富士通的网站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们两类产品基本上都cover到了,下面这两个图应该说明了很多问题——适用不同的读写距离、不同的FRAM容量、以及不同的应用。

网友:
UHF是长距离的,譬如说10米。HF是短距离的,譬如说2C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 和UHF相比,HF通信距离较短,内置的FRAM容量一般比较小,更大FRAM比如4MB或以上一般选择外置吧(上面我说的那篇文章你可以搜下,阐述更详细哦,这一点,从富士通产业页面的产品列表似乎也能印证)。也欢迎其他朋友补充

网友:
各有利弊,都用应用,据说在利用RFID标签进行酒类的防伪和溯源上,五粮液就用的UHF-RFlD,还有张裕也采用UHF-RFlD,茅台用的是HF-RFID。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同样的应用也有这么大的差别?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分享!

网友(2013-12-26):
rfid芯片 UHF:ALIEN ,IMPINJ,ZXP     HF:NXP ,富士通,TI,复旦等

网友:
上一贴有笔误,UHF厂商是NXP,不是zxp。UHF芯片:alien是H3,H4系列。impinj是M4,M5系列。NXP是G2系列。HF的芯片品种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