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时遇到的两个soft_check的问题

楼主(2013-11-26):
soft_check_10: ptap causing multiple stamped connections to bulk。。。soft_check_11: bulk has multiple stamped connections from ptap。。。
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是因为pguardring没有接低电平,但这次我有接低电平,依然报错,让我无法理解了。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低電平的名稱可能不同

rule file 的 低電平 VSS GND
你的低電平 AVSS DGND
那這個問題還是會出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看过了,好像不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做的时候没遇到过,就这次DRC时报这个错误,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直没太弄明白中文是什么意思。能麻烦您给我解释下吗?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啦。原因是三极管版图e端连到VSS的时候没有用同一层金属(e端貌似是个类似PGR的的东西),有的地方是第二层金属打孔过去的,所以会报错。

网友:
   连接三极管的E端不一定要用同一层金属吧?你是什么工艺啊?

网友:
同意樓上看法
soft_check_10: ptap
現在 p -sub 製程 所有 ptap 都會 透過 p-sub 相連
如果不是用金屬相連的就會有這個 error

不同 ground net 也有可能會發生
rule file 上 有 ground net name
不在list上的也會發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校实验室csmc_0.5um的工艺。反正我把金属改为同一层这个报错就没了。关于具体是为什么我不是特别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在学习中,刚接触layout个把月,按照老师教的,目前就会layout XL做版图,对于这方面还没入门。。。

网友:
BJT是NPN还是PNP?
直接上BJT部分的schematic,也好让人帮助分析。
看提示就是psub有不同ground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问题是解决了,我把三极管VSS那端用同一层金属连就不会报错了。但是其中的缘由不是特别清楚额。

BGV部分电路图

BGV部分电路图

网友:
不同層應該也行 有可能是 command file 沒寫好
也有可能 你之前沒接好  真的是沒接在一起
不同層 要有 via 相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如果不同层的话通过via也可以,可我检查过很多遍了确实是连好了,但DRC就是不行。对于command file 这个不是太懂额。

网友:
那應該是 command file 的問題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