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018um中RF的工艺选择问题

楼主(2013-11-26):
查看了018um工艺中mixed signal中和RF有关的,有两种,分别是mixed signal RF general purpose II和mixed signal RF两种,看spice model 的目录觉得没什么区别的,有没有用过的,大概说说重要的区别?

网友: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rf 模型会帮你提取一些高频的寄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种都提取RF参数么?

网友:
你发的帖子我看的不够仔细,不好意思。
我觉得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2014-01-14):
用过RF的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截至频率比较高

网友:
need tsmc synopsys design k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