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flicker noise的单位

楼主(2013-11-27):
诸位大侠好,关于flicker noise我有几个问题
1. flicker noise的单位有两种Vpp和Vrms,请问这两种单位间是如何进行换算的?
2. 0.1Hz~10Hz的flicker noise,可以将input ref noise从0.1Hz积分到10Hz得到吗,但是噪声的单位是V/sqrt(Hz),这样积分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1.Vpp 是V peak to peak 峰峰值,Vrms 是 V root mean squre 均方根值,这两个单位之间根据不同波形的换算公式不一样,基本的运算思路是:要得出rms值需要对表示AC波形的函数执行三个数学操作:⑴计算波形函数(一般是正弦波)的平方值。
⑵对第一步得到的函数求时间平均值。
⑶求第二步得到的函数的平方根。
   2.可以积分得到,应该先平方得到V2/Hz的单位,然后积分,得到单位为V2的噪声值,如果是用cadence仿的话,软件可以直接进行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