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如何按CELL类型选择?

楼主(2013-11-27):
工具版本ICC12我现在只会按CELL名字选择(如:*ABC*),假如说我想把同一类型的CELL选出来(如:与非门)。应该如何设置 ?
以下为我现在设置
Select > By Name > Serach for 选项中选择LeafCells

网友:
看不懂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只会按CELL名字选择(如:*ABC*),假如说我想把同一类型的CELL选出来(如:与非门)。应该如何设置 ?
以下为我现在设置
Select > By Name > Serach for 选项中选择LeafCells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清楚ICC 可以识别你的这CELL 是与非门 还是 与门。我想应该不能把, 还是以name的关键字区分的吧 比如你说NAND等等。

网友:
   icc_shell中:
change_selection [get_flat_cells -filter {ref_name=~*NAND*}]
然后,你去gui中看,加亮的都是
当然也可能你的lib中与非门不叫*NAND*,叫nand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