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 Parameters的错误问题?

楼主(2013-11-27):
assura Parameters的错误,一直用calibre验证lvs,通过后再转到assura--lvs---提取寄生参数,可是lvs不通过,很多错误。现在又新建个双反相器测试一下,还是有bug。
当用layout和schematic直接LVS时候,结果正确。

但是用layout与netlist对应,netlist由schematic图直接icfb-file-export-CDL导出,这里会有错误。

各位大神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是我导出netlist错误还是哪里设置错误?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错误,我也用过assura,我两种方式都用过,没发现此类问题,你是什么工艺啊?是不是netlist 导出时有设置上的错误?或者有没有少include 文件在netlist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