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总线的systemverilog接口实现,要求两主两从

楼主(2013-11-27):
AHB总线的systemverilog接口实现,要求两主两从,代码无需太复杂,希望有大神给点参考的代码,本人实在是无从下手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AHB总线master和slave都有什么接口,,手册上都有
多master多slave结构除了ahb_lite需要有的接口,还需要arbiter和deco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