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里面的clamp管,必须加上ESDlayer层吗,不加会怎么样?

楼主(2013-11-27):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fyliu/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579356066/QQ/WinTemp/RichOle/N(4HAJM~4%60M_B20%60HD86VW9.jpg 就是图中的MOS管,在生产的时候需要加上ESD层吗?希望大家给分析一下

网友:
高压IO要做esd implant 来提高ESD performance

网友:
查查design rule中关于这层ESD layer是做什么用的,是marker layer呢还是会生成一层Implant mas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