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uvm验证半双工的通信模块,怎样划分driver和monitor的职能比较好

楼主(2013-11-27):
本人初学uvm,想用uvm搭个iic的master。
我的理解是,一般来说,驱动dut的东西放在driver里,监测dut的东西放在monitor里。
但一次iic通信,比如master收信,要先发送再接收,而且数据都在sda这根线上。
如果严格按driver和monitor区分的话,势必driver和monitor都要数scl,判断目前的收发状态,很麻烦,感觉好好的一次通信硬生生地拆成了两部分来做。
相反,如果把收发的过程全放在driver里,写代码会方便很多,但这似乎违反了driver和monitor的划分准则。
想问下这种情况下大家一般会怎样划分driver和monitor?

网友:
以发数据就是driver为原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可以把monitor的工作合并到driver里,也就是driver既发数据也收数据吗?

网友(2014-01-25):
检测放到monitor比较好

网友:
3#的做法比较正确。
我补充一下,driver和monitor是功能层面的划分,代码上完全可以统一,只是在使用中定义一下,比如config或者工厂模式,如果编程能力不太强,分开也未尝不可,但对概念的理解不可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3楼的方法,降低了uvc的重用性。在passive mode下,bfm/driver被disable,monitor就无法得到数据,使得uvc无法被使用。
    我的想法是,尽量不要将二者合一。如果你非常确定利用monitor可以将数据传给bfm//driver的话,可以试着用monitor来接收。

网友:
回复 网友C:

UVM的手册中似乎没有说到passive模式下,agent中driver被disable,monitor就不能用了的说法啊,这理论没见过啊!
代码合一,并不代表例化的是一个部件啊,完全是两个部件,不存在上面的说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uvm的一个基本原则。
    passive模式下,bfm/driver应该是不存在的,不仅仅是被disable。
    passive的意思是该uvc对总线的transaction没有响应,这个和slave不是一个意思: slave是可以响应请求的。

    假设你的uvc用在top level,只是监测总线上数据和协议的正确性,你为什么要用到driver?
    此时的监测任务就是monitor的,和driver以及DUT没有关系。
    从testbench的角度,一个简单的monitor也使得结构更加清楚。

    所以,不要让monitor依赖于driver的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呃,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感觉6#有点跑题了。

如果单单是监测的话,那肯定要放在monitor里,我也知道。
我这里的问题是,比方说UVM搭的iic master,发8个bit数据,要收1个bit的ack,并且我想要的效果是收到ack为低的情况下,再发下8个bit数据。
如果发8个bit数据用driver发,收1个bit ack用monitor监测,那势必driver和monitor之间必须有数据交互,否则driver不知道ack的值。
我想问的是,像这样收1个bit的ack和发8个bit数据属于一个不可拆分的原子过程,那收1个bit的ack能否放到driver里去收呢?因为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似乎违反了driver只发不收的原则。

我并不是说,想无缘无故地把monitor的工作全放到driver里,或者把driver的工作全放到monitor里……

网友:
sequencer里面的sequence只负责TLM级任务的处理,主要是transaction的产生。而driver是pin wiggle的主要component。所以属于一个transaction里面的pin wiggle都应该包括在driver里面,不论是input or output.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看来我对UVM的理解还很肤浅!

网友:
保持结构,繁冗的枝叶可以单独择出来

网友(2019-04-04):
楼主最后是怎么划分的,能分享一下吗,是driver和monitor两个都各自进行数据的数据和检测吗

网友E:
感觉刚开始搞还是分开比较好,不要怕麻烦 。就怕后面需求修改,平台重用性不好就适得其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刚开始搞还是分开比较好,不要怕麻烦 。就怕后面需求修改,平台重用性不好就适得其反了。 ...

就是在driver里面和monitor里面都分别进行数据的接收吗以及时序的检测吗      是否可以放在一个里面接受完然后通过fifo传给另一个用吗

网友:
你对driver/monitor的了解有偏差,先仔细看看agent定义,你就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