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文件的说明

楼主(2013-11-27):
请问,在Lef文件中,下面的信息该怎么解释:

MACRO CKBD20BWP35
           ...
           ...
           ...
           PIN Z
           ...
           RECT 2.350 0.28 2.435 0.360

其中,RECT指的是PIN Z在某层Layer上的矩形形状参数,可是这四个数具体代表什么呢?还是没看懂,代表四个边的话不太多,那是代表什么呢?
还有,lef中某个buffer的pin信息跟ICC GUI中显示的不太一致,这是正确的吗?是lef转mw的时候造成的吗?

网友:
那是座標 { {lbx, lby} { rtx, rty} } --> { {2.350, 0.28} {2.435, 0.360}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袄,原来是这样,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