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中MOS管的网表文件问题AD AS PD PS

楼主(2013-11-27):
就Hspice仿真的网表文件有一段话为M1 4 2 3 3 NMOS1 W = 72.59U L = 1U AD = 18P AS = 18P PD = 18U PS = 18U,请问大侠这后面的AD AS PD PS参数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交流仿真时会f3db会出错,去掉就正常,什么原因?新手求指导

网友:
AD 漏极的面积  AS 源极的面积
PD 漏极的周长 PS源极的周长 其中PS PD周长都不计算与栅极接触的部分 这个一般不会影响f3db的仿真 ,但从某个方面决定了宽长比 W/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懂了,谢谢啦~

网友:
宽长比 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