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闭环的最重要的问题

楼主(2013-11-28):
运放闭环工作,比如说一个单位增益反馈结构,运放的高增益使得差分输入端压差为零,输出跟随输入,但是高增益是对于小信号而言的,也就是说是在假设差分输入为小信号时推出来的结论,如果差分输入端压差很大,则不能用高增益来解释反馈的影响,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可以处于一个和同相输入端相差很大的电平上,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那么运放的闭环运算又是如何能够保证实现呢?

网友:
拙见:我们知道,此时发生的是大信号到小信号的转换过程,差分输入管的一侧关断,另一侧直接或间接对负载充放电,对于大信号过程具体的运算并不关心,只是通过计算sr直到充放电速度。

网友:
lz是tju的?

网友:
对于这问题,我只想问一句:你到底想问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tju信息学院啊,阁下是校友?

网友:
回复 网友B:
07级本科

楼主(2017-04-09):
stability and loop 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