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run 仿真结束时finish(1)和finish(2)具体指什么,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11-28):
irun仿真结束,会有如下信息:Simulation complete via $finish(1) at time ....
还有finish(2)的,请问这个1和2具体是指什么形式结束仿真,还有其他的结束形式吗?望大家指点,多谢!

网友:
会查看cpu、,内存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指verilog中的系统函数$finish(1)和$finish(2)吗?平台里用$finish()结束,结束仿真还有其他的命令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ctrl+c,还有其他仿真工具的强行结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了解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