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讨论 芯片受高温或者低温 温度影响下 性能会怎么样

楼主(2013-11-28):
求助  讨论  芯片受高温或者低温 温度影响下 性能会怎么样

网友:
这个问题太宽泛了

网友:
Temp rise=>speed down & leakage current up.

网友:
温度高,载流子不是应该更活跃吗,为什么速度会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让做一个调查报告,针对芯片受温度的影响。。。。求大神说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晶格振动和散射加强,迁移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