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仅针对子模块或某一模块设置set_dont_use

楼主(2013-11-28):
如何仅针对子模块或某一模块设置set_dont_use?

为了ECO的简单,需要指定此子模块用特定的DFF。
默认set_dont_use是全局的,因为时钟域太多,单独综合此子模块较难约束,不知是否可以单独设set_dont_use?

网友:
步骤:
1):先依次综合底层小模块,分别对每个模块设置对应的set_dont_use.
2):读入顶层RTL + 底层已经综合好的模块的*.db or *.v or *.ddc, 对底层模块设置set_dont_touch
3):综合整个设计
4):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