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某个匹配行开始 到某个匹配行结束

楼主(2013-11-28):
Hi 小伙伴们我有一个文本 里面的内容是一段一段的
我只想取出里面某一段以START开始的行 到STOP结束的行

但是START到STOP之间的行数又不确定
所以grep -A xx START filename
就用不了

有谁有好的办法吗? 求教。。。

网友:
忘了以前的匹配区间是怎么写的了,现在习惯awk

{
if($1=="START"){enable=1}
if($NR=="STOP"){print $0;enable=0}
if(enable==1){print $0}
}这个看起来简单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以写完整点吗? 怎么在shell里面把这个command输入进去?我这个怎么有问题?
> awk {if ( $1=~"*START*" ) {enable=1} ; if ( $NR=~"*STOP*" ) {print $0 ; enable=0} ; if ( enable=1 ) {print $0}; }   xxx.rpt
Badly placed ()'s.

网友:
你试下这个命令吧
sed -n '/start/,/stop/p'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wanderful!~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