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GC电路共轭极点的问题

楼主(2013-11-28):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仿真下图一电路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问题,其中电路参数如下(采用TSMC90nm工艺):
Cs = 100fF
R1 = 1K
Rb = 1.9K
M1宽长4.5u/0.1u
Mb宽长2u/0.1u
Rs所在提供400uA电流
(1)根据以上数据和小信号得到A点为一个极点,这个电路的Rin(A点看进去的电阻)是0.109K总的输入电容Cin=116.374fF,则可以求得极点的频率是12.55G,图二所示是其AC仿真图,箭头所指的B点大约为12.5G,我想确认一下这个点是否是计算得到的极点?另外点A处为什么有同样类似的拐点?
(2)当我对这个电路进行PZ仿真的时候得到了图三所示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是一对共轭极点(用其他电路仿真确认过PZ仿真的准确性),查得共轭极点是当2个极点相聚很近的时候才会发生,在这个电路中我不确定点C是否是第二个极点,请问:图中所示的共轭极点如何算得2个极点确定的大小?
(3)根据这个电路的小信号得到M1和Mb会引入一个零点,通过算得这个零点所在频率处为19.4G,按理来说会出现一个尖峰之类的东西,但是这个仿真图中并没有看到,求解释。图四所示为电路的小信号图。

(a)图一

(b)图二

(c)图三

(d)图四

小信号图

小信号图

网友:
A点输入电阻受C的极点影响,109欧姆是DC的吧?
A、C在反馈环路里,我觉得共轭极点可能是这两个。
看你仿真图,开始是不是-60dB/dec衰减?那么3个极点,后来变成-40dB因为多了一个零点?
零点的直观解释为Mb那级共源放大器对环路增益贡献降低至0,即C点看不到AC信号了,变成了DC偏执了???
这点路虽然简单,但很难分析,我也搞不很清楚

网友(2019-08-13):
请问楼主 有关RGC的pz分布分析清楚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看不懂仿真结果,求指教

网友(2021-04-07):
AC仿真会产生一个尖峰,由于负反馈产生的一个零点;要想消除这个影响可以减少图上c点的电阻和电容,但是电阻的减小又进一步影响负反馈增益,同时通过增大电流调整这个零点效果最好,与此同时又会增大功耗;感觉这个结构虽然很经典总觉得设计的时候有点问题,兄弟们有没有比较详细的总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