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电阻提取有误(已解决)

楼主(2013-11-28):
版图LVS的时候报了很诡异的错误:说是layout里面提取出的电阻有w和l两个参数,但是schematic里面没有。奇怪的是,同样的电阻和rule,其他的版图LVS都没有问题。而且查看了layout和schematic提取出的网表,电阻都有W和L参数啊!
实在不知道怎么错的……求各位大牛不吝赐教啊!多谢!

网友:
会不会是规则文件中的开关选在了提取W和L参数上!

网友:
有没有多个不同W/L的电阻并联或串联,LVS只会报一个等效的W和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lvs rule里可以选择提取W、L 或者 W、L及阻值或者只提取阻值,但是任何一个switch都会报错,区别只是报一个错或者两个错或者三个错而已……而且,问题是现有的rule对于其他版图不会报错,把小模块拼起来以后才报错,好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啊……

网友:
这个需要看具体的东西才能分析。

网友:
我看还是调用了不同LIB下的电阻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啊,用的全都是一个工艺库下的相同电阻

楼主: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关心,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不小心改动了源代码里面电阻参数定义的部分……参数定义是用[]写的,为了数字模块的端口和内部节点名称统一,我把所有的[]都替换成<>了,然后就出了这个错……反过来把<>替换成[]就没有问题了……   不好意思啦,谢谢大家!

网友(2016-09-26):
LVS不是检查版图与原理图是否对应的仿真吗?提取电阻电容应该是PEX吧?新手不太明白,
还有我后仿时提取不出来pin脚,就一个简单的反相器,VDD提取出来了,可是IN OUT GND提不出来。。。

网友(2021-05-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lvs rule里可以选择提取W、L 或者 W、L及阻值或者只提取阻值,但是任何一个switch都 ...

请教一下,如何设置lvs时,只提取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