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ntaurus device中如何仿真snapback?

楼主(2013-11-28):
是要增加一些模型还是对参数设置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网友:
不需要加一些很特别的模型,加上有关载流子的Mobility,Recombination模型,Auger模型,Avalanche模型,BandBand模型,EffectiveIntrinsicDensity模型等等就够了,主要是在器件上加激励的时候注意用扫电流的方式,才能仿真出snap-back现象。
扫电压是仿不出snap-back的。看一下snap-back的曲线,从数学上是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仿出不来的。

楼主:
谢谢解答,另外请问您知道在进行MOS热仿真时,热电极如何设置吗(包括位置具体的值)?

网友(2014-03-19):
回复 网友A:

   前辈,请问有没有sentaurus下的esd project能观摩学习一下呀?我现在是电子科大的一名学生,现在需要做esd的器件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刘志伟老师的学生? 抱歉啊,我也只是读书的时候做了一点ESD,不过都是保密的工艺,恕不能提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前辈好睿智!

网友:
回复 网友B:

   (⊙o⊙)…  只不过是一次会议见过刘老师。 不过既然是他的学生,直接找他指导就好了啊,他经验应该很丰富~  其实作为新生不要怕,老师们其实喜欢直接跟他交流的学生,尤其是刘老师这样的年轻老师。

网友(2021-11-18):
ESD器件怎么仿真得?